cadence 为什么有两种后缀名??DSN与OPJ,我的cadence不能打开DS...

楼主(2016-01-15):
cadence 为什么有两种后缀名??DSN与OPJ,我的cadence不能打开DSN文件!!

网友:
    DSN是原理图文件,OPJ由OrCAD打开DSN时生成的,记录DSN文件中的一些信息。

网友:
    OPJ你可以认为是工程文件,类似protel里那个

    软件打不开可以手动修改打开方式试试,如果没效果只能去修改注册表了

网友:
    如何设置打开DSN文件时不产生OBJ?

网友:
    DSN是原理图文件,一般用这个文件就可以,打开时会自动生成OPJ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