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问题:铺铜十字连接,铜皮与焊盘的间隙如何设置

楼主(2016-01-15):
请教:
   过孔焊盘,铺铜十字连接,铜皮与焊盘的间隙如何设置?希望铜皮和焊盘之间间距大一些!
如图片中蓝色焊盘与蓝色铜皮之间的间隙!

十字连接

十字连接

网友A:
    这个默认是根据你的设置规则走的,那个一般情况不考虑高速影响就可以了
    如果要设置,在shape里有个global-clearance里,可以找到设置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Thru pin: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默认是根据你的设置规则走的,那个一般情况不考虑高速影响就可以了
如果要设置,在shape里有个global-cl ...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