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材品牌选择咨询

楼主(2016-01-15):
生益、南亚、建滔或者其他品牌的PCB板材,哪个品牌更好?或者哪个品牌性价比最好,板材参数更稳定?重要的是适合汽车电子产品,知道的谈一谈哈

网友A:
所有的板材厂无所谓好与更好,主要是看你选择哪个厂家的那款材料。对于汽车电子来讲电话,三家都有比较多的材料适合,最便宜的应该是建滔的,另外两家应该差不多,我说的南亚是台湾的南亚,而不是上海的。

网友B:
3个板材基本接近  没有太大可比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有的板材厂无所谓好与更好,主要是看你选择哪个厂家的那款材料。对于汽车电子来讲电话,三家都有比较多的 ...

恩,我网上搜了一下,南亚和KB的介绍比较少,查到的资料有一些两个品牌的参数介绍,感觉这两个品牌常用的板材TG值都比较低,相对而言生益的通用板材TG值稍高,版主有没有南亚或者KB的板材型号推荐,麻烦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3个板材基本接近  没有太大可比性

帮忙推荐几个适合汽车电子产品的板材型号,3个品牌都可以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我网上搜了一下,南亚和KB的介绍比较少,查到的资料有一些两个品牌的参数介绍,感觉这两个品牌常用的 ...

你需要多高的TG值,南亚的NP175F还不错啊

网友B:
汽车板材普通130-140度就可以吧? 生益s1141 等类型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多高的TG值,南亚的NP175F还不错啊

TG值150度以上,你推荐的这个是175度吗?KB的有没有推荐的,目前找的量产板厂不用生益的板材,都用的南亚和KB,南亚的具体也不太清楚是不是台湾的南亚,台湾的南亚生产产地是昆山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汽车板材普通130-140度就可以吧? 生益s1141 等类型可以

S1141就是目前板厂默认的型号,温度大概就是140 150,也是适用于汽车产品的,但也有高TG要求的,目前用的最好的是TG值175的,南亚的和KB板材的型号,适合于汽车电子产品有没有推荐的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S1141就是目前板厂默认的型号,温度大概就是140 150,也是适用于汽车产品的,但也有高TG要求的,目前用的 ...

我给你的那个就是Hi-TG的

网友:
tu768 it180a s1000-2 等都是高tg板材 主要看厂家有什么板材,在这个档次上性能上也都是接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