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烧芯片

楼主(2016-01-15):
大家在用FPGA的时候,一开始是好好的,用着用着就不行了,然后测出fpga电源对地短路的情况,俗称烧片。那么问题来了,那些情况会造成fpga芯片烧坏,排除是假货啊,大家来聊聊吧

网友A:
FPGA 的 I/O 很容意受到傷害,通常在開發板上會用 Bus Switch 隔開。碰到 I/O 短路或是電流過大,會自動斷開 I/O 保護 FPGA。

你所說的狀況需要更多的證據分析及追查,個人僅提供一個淺見。

楼主:
引用 网友A:
FPGA 的 I/O 很容意受到傷害,通常在開發板上會用 Bus Switch 隔開。碰到 I/O 短路或是電流過大,會自動斷 ...

不可能每个IO口都用bus switch来隔开吧,另外I/O短路会影响fpga的电源脚也短路?

网友A:
  • 樓主只是邀大家聊聊,真正的原因有待追查。
  • 我只是提醒 I/O 很容易受傷,要不要這樣做看個人。
  • 我不知道樓主用的 FPGA 等級,之前服務的公司,使用的型號是一顆單價上萬兩,你說值不值得每個 I/O 都放 Load Switch?

楼主:
引用 网友A:
  • 樓主只是邀大家聊聊,真正的原因有待追查。
  • 我只是提醒 I/O 很容易受傷,要不要這樣做看個人。
    [ ...

  •  版主,可否推荐个bus switch型号?另外充电器是不是不能供电给板子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主,可否推荐个bus switch型号?另外充电器是不是不能供电给板子呢?

樓主其實也沒講錯,一般 I/O 出問題只燒掉單一管腳,找到問題再下對策會比較保險。

充電器供電有兩個問題︰

    • 你若拿可以直接接電池的那種充電器,因為它的輸出電平會隨電池電平飄動,當然不能這樣做。
    • 若是拿一般市售的固定輸出電平的充電器(例如 5V),一般他們的穩壓特性都沒有做得很好。如果板子上沒再透過任何穩壓芯片直接給 FPGA,擔心電壓飄動或開關時的突波電壓,是有可能會把 FPGA 打死。

网友B:
    烧芯片最近遇到了,一种是断电后移动板子,静电击穿,一种是电源问题,最近烧芯片的板子表面电源铺铜都是用的花焊盘,跑程序后一秒电流涨0.01A(5V),热的不行,得用风扇对着吹,有可能是过电流能力不行跑着跑着芯片烧了,大家怎么看电源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烧芯片最近遇到了,一种是断电后移动板子,静电击穿,一种是电源问题,最近烧芯片的板子表面电源铺铜都是用 ...

    那也应该先烧电源芯片才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