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llegro16.6怎么关掉如下功能?

楼主(2016-01-15):
    请教allegro16.6怎么关掉如下功能?现象是没有选择高亮,鼠标也没有点中任何东西,只是悬停在目标上面,目标就高亮显示了,如下图。
请问这个功能在哪里能关掉?谢谢!
    另外有没有16.6的User Preferences设置的说明文档?刚切到16.6,变化还挺大的。

网友A:
    find面板中,去掉所有的勾

楼主:
引用 网友A:
    find面板中,去掉所有的勾

    只有这个方法吗?设置里面没有可以设置的选项?

网友:
    find里面的选项就相当于过滤器

网友B:
    我感觉这个功能挺好的啊,为什么要关掉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这个功能挺好的啊,为什么要关掉呢
    我也觉得还是关掉好,很晃眼。

网友C:
    你可是试试下面这个方法,在allegro软件的右下方位置有一个状态栏,用鼠标左键点下会出现general edit,placement edit等等设置,你可以把这个设置成none,应该就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是试试下面这个方法,在allegro软件的右下方位置有一个状态栏,用鼠标左键点下会出现general edit,pla ...

确实可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网络名显示是怎么设置的呢

    勾选下图中的这几项就行了,要在OpenGL打开的情况下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在OpenGL打开,是在哪里设置呢

在setup->user preferences editor->display->openGL中设置,默认是开的。
    如果设置了还不行,可能是其他原因了。是不是打开的旧版本的PCB文件,兼容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可以,谢谢。

确实可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有QQ吗,加我QQ1025317387。

    加不了,有验证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验证码是:lirongfang。或者是把你的QQ告诉我呗

我的是5993739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