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6.6PCB直接更改问题?求解

楼主(2016-01-15):
allegro16.6的PCB文件中如何直接更改其中一个元件的封装?如有C1,C2,C3都是0603的封装需要将其中一个C2改为0805的封装如何操作,求指点

网友:
    这个好像只能改原理图吧,不知道16.6有没有PCB中直接改的功能,反正前面的15.7版本不可以。

网友:
    ALLEGRO 里改不了,你可以在第三方网络表里改,不,用改原理图.

网友:
    allegro里面不能直接换
如果以前用orcad的时候,多配置几个pcb封装,在allegro中就能直接换封装

网友:
    修改原理图吧,更方便,这样PCB也能和原理图对应起来

网友:
    在原理图里面改

网友:
试了一下,在logic >> part logic里面指定器件(例如在主界面单击一下C2),修改device和package之后可以替换封装。
不过很不建议这样做,最好的办法还是修改原理图更新网表。

网友:
    改原理图一样很快啊

楼主(2016-02-18):
    问题是没有原理图,只有P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