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P09summer使用技巧

楼主(2016-01-15):
我是dxp新手,用了大概一个月,知道了一些基本操作,如导入,画原理图,导入PCB,做个四层板子,画封装、布局走线等等。现在有一下疑问请高手指导:1:内电层分割,我可以一个GND平面,切割出AGND平面吗?如左边gnd,右边AGND
2:Class类这个怎么用,总是对它概念不清晰,但是觉得很有用的东西,
3:AD09可以导出三维模型吗?能兼容到NX8.5,我现在可以把一些3D的step文件导入到AD的3D模型中,我能把AD里的整个板子导出一个3D模型兼容到NX8.5吗?怎么操作。
4:我看到别人把line划线操作设置成快捷键,这个怎么设置?
5:关于安装孔,就是上螺钉的那个,我铺地平面时需要对这安装孔设置吗?
谢谢

网友A:
1:内电层分割,我可以一个GND平面,切割出AGND平面吗?如左边gnd,右边AGND
2:Class类这个怎么用,总是对它概念不清晰,但是觉得很有用的东西,
3:AD09可以导出三维模型吗?能兼容到NX8.5,我现在可以把一些3D的step文件导入到AD的3D模型中,我能把AD里的整个板子导出一个3D模型兼容到NX8.5吗?怎么操作。
4:我看到别人把line划线操作设置成快捷键,这个怎么设置?
5:关于安装孔,就是上螺钉的那个,我铺地平面时需要对这安装孔设置吗?

1:可以的。
2:通常将一些同类型的总线归类为class,有助于设置等长规则等。另外,电源,地也可以归为一个class。一些重要的信息线,如时钟,复位线也是。
3:可以的。
4:在软件菜单右上角,右键,cutumiz....进入自定义菜单,设置快捷键
5:安装孔不接地的话就不要开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内电层分割,我可以一个GND平面,切割出AGND平面吗?如左边gnd,右边AGND
2:Class类这个怎么用,总是 ...

谢谢jimmy大神,我买了你的书哈7.95,可惜单位装了xpedit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