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引脚的文件如何导入从 orcad 到allegro中?

楼主(2016-01-16):
这次画图的时候碰到一个背光,这种背光本身没有光源,纯粹就是一个塑料件,背光上面有四个钉子,进行固定。
但是我在orcad中放好了背光后,导出网表的时候,软件直接忽略了背光。 No pins are present in BL1. Ignoring this component in netlist。而我用allegro画图的时候需求用到背光。
虽然我也可以使用 allegro中直接加载库中的封装,但是总觉得不是个好办法。
有没有让网表导出的时候不会忽略元件的办法?

网友A:
没有封装就会忽略,你可以直接给它一个封装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封装就会忽略,你可以直接给它一个封装嘛

不是没有封装会忽略而是没有引脚会忽略。
至于引脚,orcad中增加的引脚都是有电气属性的引脚。而实物上面的塑料钉子是没有电气属性的,在allegro中建立的封装中的洞也不是 connect而是 mechnical。
如果我在orcad中增加引脚,虽然能导出网表,但是在allegro中进行导入的时候,会提醒footprint中缺少引脚,因为建立的是 mechnical 引脚。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没有封装会忽略而是没有引脚会忽略。
至于引脚,orcad中增加的引脚都是有电气属性的引脚。而实物上 ...

应该不会,非电气孔都没有问题

网友:
可以添加无电气规则的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