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 256 四层板能拉出所有引脚吗?

楼主(2016-01-16):
请问:
BGA 256 四层板能拉出所有引脚吗? 能的话,线宽、线距设置多少?大概如何拉线?
如果不能,采样六层板拉线,层叠如何设置较好,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A:
bga256的话是16x16的封装,用top层和bottom层能拉出最外面5层的线,线宽线距我设置的是4 4,如果pad或者via比较大的话,线宽设置成3.8的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bga256的话是16x16的封装,用top层和bottom层能拉出最外面5层的线,线宽线距我设置的是4 4,如果pad或者via ...

谢谢指点,4 4的线宽线距,PCB加工要求高吗?成本会不会比较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4 4的线宽线距,PCB加工要求高吗?成本会不会比较高?

4 4应该是一般工艺,稍微好一点的板厂都可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4 4应该是一般工艺,稍微好一点的板厂都可以做。

好的,谢谢

网友B:
pitch没有都知道?

网友:
确实pitch应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tch没有都知道?

确实,没讲清楚!就是常规的1mm的!

网友C:
应该不会需要所有线都拉出来吧,应该会有电源和GND的pin,我之前做了一个19X19MM的HI3520的芯片四层板可以做出来。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不会需要所有线都拉出来吧,应该会有电源和GND的pin,我之前做了一个19X19MM的HI3520的芯片四层板可以 ...

就是IO引脚,电源是不用拉出来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IO引脚,电源是不用拉出来的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之前那个HI3520是449个引脚都可以拉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之前那个HI3520是449个引脚都可以拉出来的。

厉害!能指点一下大概如何操作?或者截个图看看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厉害!能指点一下大概如何操作?或者截个图看看吗?

实在不好意思,截图是没办法了,因为那个板子是在以前公司画的,现在电脑里没有。不过我建议你可以先进行Fanout操作,把里圈的孔都打上,最外面两圈pin的孔就删除掉,然后直接从零件层拉出来。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在不好意思,截图是没办法了,因为那个板子是在以前公司画的,现在电脑里没有。不过我建议你可以先进行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