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VX.1.2正常使用PADS 3D的方法!

楼主(2016-01-16):
大家发现pads VX.1.2在破解后,菜单中“PADS 3D”项是灰色的,无法使用。其实PADS 3D是可以用的。方法:“帮助”->“已安装的选项(O)...”打开Installed Options“对话框,在对话框的左下部点”套件配置(U)“按钮,打开PADS套件配置对话框,勾选”控制从下列列表签出和选择套件许可证(T)“,在列表中下拉到底部,勾选倒数第2行的”PADS STDPLUS Suite“,点击底部”应用“按钮,点击”确定“按钮退出。PADS 3D就可正常使用了。要恢复原来的功能,只需勾选”MGC_S Suite"这项。不要两项都选,否则PADS 3D用不了。

PADS 3D

PADS 3D

楼主:
上面那个PCB是借用本坛子里的,因为没有3D模型,所以没有3D图形。大家可试验一下。

楼主:
这下大家不用再羡慕AD的3D功能了。

网友A:
    我按你的方法设置的、3D还是用不了,怎么回事

网友:
    人才! 多谢了!  3d已经打开,只不过没有3d库 效果不太好

网友:
    牛人国国有!中国特别多!!!!!!

网友B:
    感觉3合一精简版还是打不开!!!请问楼主你们用的是那种破解文件谢谢!!!

网友A:
    我是完整版的,都选择了,还是打不开,楼主帮下忙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完整版的,都选择了,还是打不开,楼主帮下忙呀

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请严格按楼主位所说操作。都选了是肯定打不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3合一精简版还是打不开!!!请问楼主你们用的是那种破解文件谢谢!!!

请安装完整版,精减版是把PADS 3D减掉了。和谐软件就是大家常用的那款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按你的方法设置的、3D还是用不了,怎么回事

你的PADS VX.1.2是安装的完整版吗?是完全按我说的操作的吗?

楼主:
    选项是这样的:

楼主:
    其它的东西不要改。

网友:
有没有发现中文菜单的情况下,那个3d里面的调色板是黑的?要英文或者别的语言才会显现出来

网友:
打开3D时,出现附图错误,一点确定就退出,是什么原因?

网友:
重新安装破解后,可以了,多谢

网友:
想问一下元件3D 库在哪儿有的下载。

网友(2016-03-21):
照做了,但還是不能用pads 3d

网友(2016-05-13):
9.5的没有那个选项是吧?

楼主(2016-10-02):
引用 网友C:
谢谢!非常好!

PADS VX.2已经出来了,用不着这么麻烦了。

网友(2021-10-29):
    我想知道打开PADS3D后怎么整这个模型和PCB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