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orcad 的原理图封装库转换为concept HDL原理图封装库?

楼主(2016-01-16):
请求:
如何将orcad 的原理图封装库转换为concept HDL原理图封装库?

网友:
    这个可以弄

网友:
    这个百度可以查到很简单的,我也是刚学会的,在画这个

网友:
    转完后引脚都偏长,可以改短点

网友:
记得用软件自带的用户手册。
Importing from Capture to Design Entry HDL
To import a part from Capture to Design Entry HDL, do the following in the Import from Capture to Design EntryHDL Dialog Box:
Specify a library in the Library text box by typing the absolute path to the file or by selecting it using the browse button. The Part drop-down box is populated with names of parts in the selected library.
Click a part to select it. The Aliases display box is populated with all aliases of the selected part.
In the Options group box, select one of the three radio buttons to indicate whether you want to import only the master component and not the aliases, each alias as an individual primitive, or each alias as an individual cell.
In the Design EntryHDL group box, select a library from the Library drop-down box.
Click OK. The Capture part you specified will be imported into the library you selected.

补充内容 (2016-10-27 13:32):
concept---> capture:
Allegro PCB Librarian XL --- part developer  --- File --- import and export --- export capture part(windows only)
captuer---> concept:
Allegro PCB Librarian XL --- part develop...

具体如何操作,能否以一个简单的项目,举一个实例给大家?

楼主(2016-03-09):
引用 网友A:
如图

@ymygao
我软件是灰色的。是破解问题还是版本问题。我的是16.5版本的。
能否将破解license 发给一份试一试.还是版本不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图

@ymygao
好像没有license 权限,如何处理?有破解版本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ymygao
    好像没有license 权限,如何处理?有破解版本的吗?

license选PCB librarian expert

网友(2019-04-11):
引用 楼主:
@ymygao
我软件是灰色的。是破解问题还是版本问题。我的是16.5版本的。
能否将破解license 发给一份试 ...

先打开一个工程后再导

网友(2019-07-01):
引用 网友A:
如图

分页的封装怎么导出完整的?试了好几次都只能导出第一页的

网友(2020-12-20):
请问具体怎么操作,我的还是显示license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