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整流的DC/DC Buck Controller, MOSFET选件问题

楼主(2016-01-17):
   关于同步整流的 DC/DC Buck Controller,
在High / Low MOSFET, 除了Voltage Stress 以及Current rating,
我们在Rds (on) 上应该怎么挑呢??? 以及Qg, Qoss, 不晓得先进们在这方面不知道有没有研究或文献可以参考

网友(2016-11-15):
    太伤心了,一个小问题半天没人回答。狗版主呢?我先说点入门的。RDS越小越好,但是越小越贵。QG和Qoss也是越小越好,QG过大会导致驱动不足,器件不能可靠开关,损耗加大;Qoss过大会消耗输出的交流能量,一样小好。但是电源追求是平衡。合适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