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era MAX II CPLD 擦写次数问题

楼主(2016-01-17):
请教一下,下面列出的100 Cycles Erase and reprogram,是不是指MAX II cpld最多只能擦写100次?是的话,100次未免有点少了吧,谢谢

网友A:
Lattice MACH 4 也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A:
Lattice MACH 4 也一樣!

谢谢,版主总是这么勤勤恳恳!
以前用FPGA时没在意过烧写次数的问题,现在觉得CPLD只能擦写100次有点少。请问CPLD擦写超过Spec规定的次数(比如100次)之后再烧写会出现什么现象?是烧写失败,还是能烧写但不再可靠?这个最大烧写次数应该不是Altera厂商可随意控制的吧,应该是芯片硬件制造本身决定的吧?因此100次是不是安全起见而规定的保守次数?我在网上看到有人说在实际应用中CPLD擦写次数远不止100次,不知版主有没有过亲身实践证明?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总是这么勤勤恳恳!
以前用FPGA时没在意过烧写次数的问题,现在觉得CPLD只能擦写100次有点少 ...

是的!我以前用 Altera CPLD 也沒太注意,燒到壞掉的好像也不多見。

不過 CPLD 的價格還不算太貴,燒壞就當消耗品吧!

网友:
曾經碰到損壞的現象是,燒錄完在驗證Verify)時會失敗,應該是芯片中某些單元Cell)已經磨損了,就和閃存Flash Memory)的狀況類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