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的IP在电源管理上的问题

楼主(2016-01-17):
请问目前的VOIP在电源管理上
线路处于通话模式时, 一般会有一个电压来为提供环路电流是-24V 还是-48V???
最后会有两条线路分别为Ring 跟Tip 来振铃或是接通,
我这样叙述上架构是对的吗???
因为最近老板再问这样的VOIP架构, 请问有这方面的资讯可以阅读的吗??

网友A:
這部份的電路被稱為 SLICSubscriber Line Interface Circuit),有專門的集成芯片可用。

樓主多看一些芯片資料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部份的電路被稱為 SLIC(Subscriber Line Interface Circuit),有專門的集成芯片可用。

樓主多看一些 ...

以前的方案的SLic +外部产生220V转 -24V和 -90V的电压电源。
现在的方案SLIC 已经可以管理和生成负电压了(当然功耗也大)

网友:
你问的只是FXS的,这还要看FXS的供电模式,是不是跟随的。建议你搜索一下FXS原理,就能明白你问的,现在很多SLIC芯片,看一份就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