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弄的低功耗FPGA发热发烫

楼主(2016-01-18):
一直layout,想学点硬件,弄了个EP4CE10F256的低功耗开发板,抄了个原理图画了个2层板,开发板跑程序FPGA没有什么温度,自己弄的FPGA发热发烫,请各位给点建议,引起这种现象有哪些原因?

网友A:
都是同样的程序吗?
1.如果能拿到样机PCB设计文件,可以对比一下
2.拿到LAYOUT设计指导手册,逐条核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同样的程序吗?
1.如果能拿到样机PCB设计文件,可以对比一下
2.拿到LAYOUT设计指导手册,逐条核对

同样的程序,开发板跑一天一夜都没什么温度,自己的一跑程序温度就上来了。
对比layout设计手册,是说可能FPGA核心电源电流比较大吗?因为做的是2层板,电源走线都是15mil的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同样的程序,开发板跑一天一夜都没什么温度,自己的一跑程序温度就上来了。
对比layout设计手册,是说可 ...

开发板是多层的吗,你是把他改成2层板的?需要把敷铜多加一些,或者把铜厚加厚
如果芯片能读出内部的温度,有实际的数据作为比较会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发板是多层的吗,你是把他改成2层板的?需要把敷铜多加一些,或者把铜厚加厚
如果芯片能读出内部的温 ...

开发板是4层的,想着低功耗才零点几的电流,就走15mil的线了,电路板过电流能力不行的话是电源发烫还是负载发烫啊

网友B:
估计开发板应该是4层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开发板应该是4层板

是的,影响有这么大吗?直接从低功耗变成发热机了

网友:
发个PCB出来我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发板是4层的,想着低功耗才零点几的电流,就走15mil的线了,电路板过电流能力不行的话是电源发烫还是负 ...

看FPGA芯片手册,里面有电流大小
电流大小来决定敷铜大小,和过孔数量

网友:
这个bga也不算小,你整两层板也是服了,你这背面的gnd都没多少,gnd的回流阻抗肯定高,不热才怪

网友:
弄两层也可以,但是你的电源和GND需要大面铺。

网友:
那么大的FPGA弄个两层板也是醉了、、、、

网友:
别人热你就给他散热吧。给个风扇他还能热? 如果感觉瞬间烫的话,那就不能这么玩了。 发热表明板子工作了,慢慢发热表明板子正常工作了。应该是属于好事情。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同样的程序,开发板跑一天一夜都没什么温度,自己的一跑程序温度就上来了。
对比layout设计手册,是说可 ...

FPGA发热发烫在发热发烫时还能正常工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FPGA发热发烫在发热发烫时还能正常工作吗

能正常工作,功能没问题,就是发热发烫,功耗太大了,最终是想用电池驱动,功耗太大成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正常工作,功能没问题,就是发热发烫,功耗太大了,最终是想用电池驱动,功耗太大成问题

是BGA封装吗,如果是的话,有可能是散热做的不好,因为BGA封装可以通过多层板的内层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