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5DxDesigner打开04版本的DxDesigner工程文件报错

楼主(2016-01-18):
如题,本人之前一直都是用04版本的DxDesigner和Expedition,但是无法再win7下安装。现在装上了EE7.9.5,发现library和PCB都可以打开,但是原理图工程文件打开会报错高版本不是应该向下兼容的嘛,我用04版本的软件能打开EE7.9.5DxDesigner创建的工程文件,真是见鬼了
file:///C:\Users\Admin\Documents\Tencent Files\1522853676\Image\C2C\@J7_LVXZRC1LCEB_2YH[3E3.png现在上面截图那个错误已经解决了,好像是要把库放在C盘,打开工程默认是在C盘。
但是有一个问题来了,看最后一行是什么意思---Migration stopped because schematics cannot be migrated to iCDB

网友A:
必须转为ICDB流程的才可以,不然高版本的无法打开。这个确实挺麻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须转为ICDB流程的才可以,不然高版本的无法打开。这个确实挺麻烦的。

额,什么事ICDB流程,之前没有用过,能指导一下吗?谢谢!

网友A:
ICDB自己看文档,使用2005版本的打开一次,提示是否转换,确认后保存,就完成转换了

楼主(2016-02-18):
引用 网友A:
ICDB自己看文档,使用2005版本的打开一次,提示是否转换,确认后保存,就完成转换了

怎么转换,能说详细一点吗?文档是指哪个文档,安装目录下的那几个文档吗?

网友:
就是装一个2005版本的exp,用dxdesigner打开,有个提示,点击是,然后保存

网友:
Integrated Common Database (iCDB)

网友:
你先装2005版本后再打开工程文件就知道了,如果缺什么,软件会有提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