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cept HDL怎样设置non-insert 元件属性?

楼主(2016-01-19):
坛子里有兄弟姐妹用concept HDL的吗?用concept HDL画图时,怎样设置non-insert 元件属性?

网友A:
点击元件,右键属性,添加CN属性,值是NI,导出BOM的时候 增加CN一列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击元件,右键属性,添加CN属性,值是NI,导出BOM的时候 增加CN一列即可

楼上的大侠你好,谢谢你的回复。我添加属性了,只是在原理图中显示NI的标识,但导出BOM表时这个器件仍然在BOM表之中。请帮忙解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楼上的大侠你好,谢谢你的回复。我添加属性了,只是在原理图中显示NI的标识,但导出BOM表时这个器件仍然 ...

在导出BOM的设置中 设置出来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导出BOM的设置中 设置出来如图:

我试过了,可以的。非常感谢~~~

网友(2018-01-11):
    我记得好像是bom_ignore属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