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增加锡膏厚度

楼主(2016-01-19):
如图这样的钢网开窗是否会导器件中间的地pin与pcb连不起来?
 这样的在大的pin上开四个小窗是基于什么考虑?开窗和pin一样大的设计和图中这中的区别在哪?

网友(2018-01-19):
接地焊盘中间整块GND都没有关系,一张钢网绝对搞定

网友(2018-12-26):
    开四个小方块,方便贴片吃锡,受热均匀,提高平整度,均匀上锡,如果是一个大块,锡膏由于受热,容易流动,导致平整度不够,会造成焊接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