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对约束规则问题

楼主(2016-01-19):
各位大神请帮忙看一下差分对与其他信号线之间的间距如何设置,我在spacing中设置了一个差分线的间距规则,却和差分对组内的规则相互冲突!

网友A:
    和其他信号的距离就在spacing里面设置,组内间距在physical或者electrical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其他信号的距离就在spacing里面设置,组内间距在physical或者electrical设置。

    我是这样设置的,结果两个规则冲突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这样设置的,结果两个规则冲突了

    你怎么设置的?截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设置的?截个图。

    如图

网友A:
    差分线不要放到net class,要生成diff pair才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分线不要放到net class,要生成diff pair才有效。

    生成了的

网友B:
    把physical里面的Min Spacing设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physical里面的Min Spacing设置一下。

还是不行

网友C:
    差分线要运用差分线的规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差分线要运用差分线的规则

是用的差分线的规则,差分线的规则是设置好了的,我是想加一个间距规则上去,在拉线的时候把控查分线与普通信号线的间距,结果加的间距规则和差分线本身的规则冲突!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还是不行

你把min_spacing 那里设置成primary spacing里面的值,然后运行drc,如果没有其他的问题的话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把min_spacing 那里设置成primary spacing里面的值,然后运行drc,如果没有其他的问题的话应该是没有问 ...

    改了还是报错啊,我原本规则是没有题的,我只是在原来的基础上添加了一个间距规则,结果间距规则和差分线的规则冲突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把physical里面的Min Spacing设置一下。

你设置一下差分线对应的physical里面的约束规则模板(可能是Diff-100)的Min Spacing,然后运行一下DRC。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设置一下差分线对应的physical里面的约束规则模板(可能是Diff-100)的Min Spacing,然后运行一下DRC。
 ...

弄好了,在spcing net中有一组单点网络的的差分对,没有设置为DIFF的间距规则,可能是产生了bug吧,导致所有的差分线都规则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