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PCB Editor中Placement窗口太长选择不到下面的封装,怎么设置回来?急急急

楼主(2016-01-19):
allegro PCB Editor中Placement窗口太长选择不到下面的封装,怎么设置回来?急急急.哪位大神有碰到个这种情况????如图:

网友:
換個大螢幕,增加解析度,說不定就解決了。 ^_^

网友(2016-03-15):
    鼠标移到上边栏,变成上下箭头,按住左键,往下拖。反复几次,直到下面出现。

网友(2017-06-05):
    把软件关掉,然后将 pcbenv 目录下的 allegro.geo, allegro.ini 和 allegro.mru 文件删除,再打开软件试下

网友:
    笔记本屏幕那行?PCB使用大屏幕显示器是必须的

网友(2018-06-15):
    表示没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