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试DxDesigner-PADS失败

楼主(2016-01-19):
想试一下pads95的DxDesigner-PADS流程,在DxDesigner Symbol Editor中给Symbol分配PADS Decal时,属性界面无任何反应,属性项目中没有增加PCB  Decal.请高手和大虾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要在symbol 编辑器里直接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在symbol 编辑器里直接输入

是否如下操作
在Symbol编辑器直接输入PADS库中的PCB封装名称:
增加属性参数:
属性名:PKG_TYPE
属性值:TSSOP24(PADS库中的PCB封装名称)
然后在Symbol编辑器中的下拉菜单Tools>PADS Decal Browser,分配PADS的PCB Decal.
请指教.
谢谢!

网友A:
是的。不用在PADS Decal Browser里面再分配,没用

楼主(2016-04-06):
引用 网友A:
是的。不用在PADS Decal Browser里面再分配,没用

可是在MentorGraphics的教程文档中可以顺畅实现,而实际操作又不能走通?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在MentorGraphics的教程文档中可以顺畅实现,而实际操作又不能走通?

是不是盗版与正版的愿因,细想又不可能!

网友B:
属性名:PKG_TYPE
属性值:TSSOP24(PADS库中的PCB封装名称)

这个要在layout的库中有才能显示
如果是第一次做的decal,需要重启软件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属性名:PKG_TYPE
属性值:TSSOP24(PADS库中的PCB封装名称)

PCB封装是之前早已创建过的,但在执行Tools >PADS Decal Browser,没有如教程所说的结果:属性PKG_TYPE = TSSOP20增加到新的属性中.
为何会出现如此情形,请各位大虾不吝赐教!
也请MentorGraphics官方或代理商回贴,以释疑解惑.
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PCB封装是之前早已创建过的,但在执行Tools >PADS Decal Browser,没有如教程所说的结果:属性PKG_TYPE =  ...

看来寂寥无声,一个不合时宜的贴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