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otherm使用问题——芯片仿真模型

楼主(2016-01-19):
新手请教各位大神
Flotherm进行热仿真时,芯片模型是如何设置的?我直接用了库里自带的对应封装模型,仿真得到的监测点(Monitor)温度如下:
U2[QFN_4X4mm_24](degC) U2[Case_temperature](degC)
70.678370.072
似乎只得到了壳温,没有结温?是不是自带封装模型的问题?

网友:
可以上PDML?

网友(2017-02-08):
怎么进行仿真

网友(2017-03-13):
可以查看下其模型,温度检测点几个,分别在哪里,

网友:
功耗多大呀,否则定位不了温度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