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开钢网时如何对光学定位点进行处理??

楼主(2016-01-19):
各位大侠:开钢网时如何对光学定位点进行处理??

网友:
你说的处理是指什么?

楼主:
光学定位点只在 padstack 中定义了 BEGIN LAYER 和 SOLDERMASK_TOP 两层,现在遇到一个在 PASTEMASK_TOP 层也有定义的光学定位点,想请教光学定位在 PASTEMASK 层有无定义的使用区别

网友A:
规范的封装设计中是有定义PASTEMASK 层,方便smt印锡膏定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规范的封装设计中是有定义PASTEMASK 层,方便smt印锡膏定位用

目前接触的光学定位点都是没有  PASTEMASK    所以奇怪没有PASTEMASK是怎么定位点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接触的光学定位点都是没有  PASTEMASK    所以奇怪没有PASTEMASK是怎么定位点的

没有后面smt也会加上的

网友:
    paste mask 是需要加上的

网友(2016-02-20):
引用 网友A:
    没有后面smt也会加上的

如果是沉金工艺貌似不会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