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如何用逻辑电路实现简单的上电倒计时功能?

楼主(2016-01-20):
请教,如何用逻辑电路实现简单的上电倒计时功能?
上电后高电平/脉冲,经过一定的时间后,自动变低电平/停止脉冲。 等待下一次指令激活,再次经过一定周期后变低电平/停止脉冲。。。。如此循环

电路尽量简单不能用带存储器的mcu/cpld之类的...

谢谢前辈指教!

网友:
請參考
篮球比赛30秒倒计时电路设计   http://wenku.baidu.com/view/eb104f8084868762caaed577.html
数电课程设计 十秒倒计时定时器   http://wenku.baidu.com/view/7e8048fa910ef12d2af9e702.html

网友:
很简单,我做过90s快计时的逻辑电路,用74芯片搭建出来的,具体加我qq2295737637

网友:
我做過 100 年倒數計時器,但你得要有那個命來測試它會不會動。

网友:
要看你的要求了,如果延迟的时间精度要求不是很高,时间不长的话,可以用RC充电做延迟,用激活指令控制开关管泄放C上的电荷来重新激活,这个应该够简单了吧

网友:
感觉用一个555单稳电路就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