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压IC的选择

楼主(2016-01-20):
请问我在选择升压IC时,输出电流决定的条件是???
开关电流又指的是?请先进们帮我解惑......

例如TLV61220输入3.3V,输出5V,最大电流可以提供到多少

Data Sheet: http://www.ti.com/litv/pdf/slvsb53a

网友:
从文档的第6页开始看,通过条件看曲线

网友A:
输出电流的决定条件为最大输入功率X效率除以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电流的决定条件为最大输入功率X效率除以电压

输出电流的决定条件为最大输入功率X效率除以电压

请问是3.3V x 0.5A(switch current) x 90% / 5V = 大约0.3 A 的意思吗

网友:
要看你的内置管子的电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输出电流的决定条件为最大输入功率X效率除以电压

请问是3.3V x 0.5A(switch current) x 90% / 5V = 大 ...

90%的效率是最大效率,你要看对应电压及电流情况下的效率来估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