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M

楼主(2016-01-20):
     作BOM要注意什么,怎么样做一个比较好的BOM

网友A:
BOM需要有器件描述,封装信息,数量,价格,备注,正规的大一点公司还有物料代码,便于生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BOM需要有器件描述,封装信息,数量,价格,备注,正规的大一点公司还有物料代码,便于生产

总结的不错,还要有厂家,有的物料还需要有备选替代物料

网友:
根据自己公司要求来,封装,数量,物料号等

网友:
难道各位公司的BOM都不需要提供位号的?

网友:
做bom最好在原理图阶段把相关的搞定

网友:
要做好一个BOM资料,还是很有学问,大点的公司有专门人去维护

网友:
    没什么固定格式。按你公司要求来。一般公司有模板。我都只管往里填。

网友:
    做BOM表根据用途来做,标题要写板子的名称、PCB版本号、作者、日期;
    类别分为TOP、BOT层和附件,每个层会有贴片、插件,附件里面主要是插座和接口的配件;
内容:序号、数量、位号、代码、描述、型号、名称、封装等等

网友:
    一般是序号、物料代码、名称、规格、封装、位置、数量、厂家、备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