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线座子是否需要所有层净空

楼主(2016-01-20):
    看有的设计,天线座子下面所有层全部净空,是否有必要?

网友A:
    全部净空有两种可能
1.做封装的时候就做了禁布
2.画PCB的时候净空

信号在馈点焊盘就通过天线发出去了,一般都是净空的,通过参数调试感觉不会影响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部净空有两种可能
    1.做封装的时候就做了禁布
    2.画PCB的时候净空

    座子是通过引线接到FPC天线上的,应该不属于真正馈点吧,隔层参考控制住抗就可以了吧?不需要全部挖空。

网友(2017-05-26):
    占座等高手解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