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隔离芯片选型

楼主(2016-01-20):
求工业级   5V电源隔离器  或者带隔离的DC-DC  求具体规格型号  谢谢

网友A:
可以到金升阳官网找找

网友B:
输入几多? 输出几多?效率咋算? 最大输出电流要几多?

网友:
具体要求先说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几多? 输出几多?效率咋算? 最大输出电流要几多?

5Vto5V  功率5W左右   8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到金升阳官网找找

找过了  5Vto5V的电流最大的才400mA,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