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过流

楼主(2016-01-20):
    24V直流电机,卡住不转时电流过大导致整个系统断电重启。有没有比较好的办法检测过流然后在系统掉电之前切断电机!
求大神,急急急············

    多大的電機你要講,保護元件大小有差別。^_^

网友:
    那就限流或斷電啊~

网友:
    加个霍尔传感器电流检测电路

    Good idea !

网友:
    加过流检测电流参考下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