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gerber,出现maximum number of apertures exceeded

楼主(2016-01-20):
出gerber时出现maximum number of apertures exceeded,可是“regenerate"之后还是提示”maximum number of apertures exceeded“,怎么解决,亲们?急

楼主:
已经解决了,max layers就ok了

网友A(2020-07-31):
如何设置MAX LAYERS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了,max layers就ok了

如何解决的  我遇见的目前没有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何设置MAX LAYERS

MAX layers 应该是    设置>>层定义   中的选择最大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