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CODEC怎么调整音质?

楼主(2016-01-20):
音频CODEC芯片出来的声音现在比较尖锐,应该如何修改硬件电路?

网友A:
调软件更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软件

但是我用的是WM8960,没有EQ之类的调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软件更靠谱

但是我用的是WM8960,没有EQ之类的调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但是我用的是WM8960,没有EQ之类的调节啊

那就智能加滤波器,滤除高频部分,但是对频响要求较高。至少5阶以上滤波器。

网友:
WM8758有的,WM8960有没有还不知道

网友(2016-03-07):
EQ WEQWDWEFRQ F3R 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