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TMS320DM8168配套电源解决方案

楼主(2016-01-21):
有没有哪位大神做过TMS320DM8168方案的
我们这边一个案子用的这个,不过电源好复杂
是多路DC,还有上电时序,
并且电感都是10*10的大电感
电容是7*7的电解电容,好占空间的说
我想改成一个PMIC来管理电源,客户不让改,怕跑不起
有没哪位大神有过这颗IC的案子,指点一下,不甚感激!

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542773068\QQ\WinTemp\RichOle\V[E(]PVQVRWAOSQN8BS85[F.png

网友A:
我不建议你用PMIC来做这个芯片的电源管理,这个芯片电源复杂,TI官方有推荐一款PMIC,(忘记型号)但从实际测试看,那个PMIC的AVS显然不够,因为温度升高的时候,AVS需要的电流大的惊人,这是为什么你发的设计AVS用15A来做。另外,上电顺序要求很苛刻,时间稍微差一点点就会导致上电失败,我都是用MCU来控制的。还有,你的CON1.0v电流余量也不够,如果你外挂多个SATA/PCI-e设备,2A不够,建议加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建议你用PMIC来做这个芯片的电源管理,这个芯片电源复杂,TI官方有推荐一款PMIC,(忘记型号)但从实际 ...

建议很中肯,多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建议你用PMIC来做这个芯片的电源管理,这个芯片电源复杂,TI官方有推荐一款PMIC,(忘记型号)但从实际 ...

TI推荐的是TPS659112,但是他们官方demo不是用的这个

网友:
你现在的电源方案还是有很多问题,由于你的输入是12v,从12v降到1v/15A,你不可能用高频的DCDC,所以电感电容都特别大,而且很不保险,如果被击穿,CPU很容易被烧毁。
建议先把12v降到5v,5v再分出3.3/1.8/1.5/1v/1v,这样,下级的电源可以用高频(1Mhz以上)DCDC,可以有效降低面积和成本。
8168不支持sleep mode,所以,AVS建议用PWM控制电压,在空载的时候,关闭VPSS,AVS电压降到0.9v,这样发热才小。

网友(2016-07-21):
都是高手啊

网友(2021-03-15):
    都是高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