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走线

楼主(2016-01-21):
没有走过DDR的走线,请问一下32根地址线,分4组,是每组里面的八根等长就好 ,还是32根都要等长?

网友A:
是数据线吧。
每组参考dqs等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数据线吧。
每组参考dqs等长

哦,对是数据线,写错了,每组的长度要根据对应的DQS的线的长度等长吗?不需要32根都等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对是数据线,写错了,每组的长度要根据对应的DQS的线的长度等长吗?不需要32根都等长?

是的,只要每组等长,不需全等长
其实这样走出来的所有数据线,不会相差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只要每组等长,不需全等长
其实这样走出来的所有数据线,不会相差太大

好的,谢谢,那地址线,控制线和命令线呢?是所有地址命令控制线都要一样长吗?,如果有分支,是不是从主控出来到分支点的长度也都得一致?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那地址线,控制线和命令线呢?是所有地址命令控制线都要一样长吗?,如果有分支,是不是从主 ...

地址线和其他控制线参考时钟线等长
你指的分支是T点吗?如果是T点的话,主控到T点,ddr到T点分别等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址线和其他控制线参考时钟线等长
你指的分支是T点吗?如果是T点的话,主控到T点,ddr到T点分别等长

好的   谢谢

楼主:
请问 这是什么书?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 这是什么书?

JIMMy大师的——《PADS9.5实战攻略和高速PCB设计》

网友(2017-05-02):
每组等长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