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cept HDL

楼主(2016-01-21):
在画原理图时,如果使用的某个元件的封装做了改动,能不能直接在原理图中更新元件?我之前一直是关掉再打开,感觉太麻烦,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A:
在design cache里找到你需要更新的原件进行update

网友B:
如果是别人做的库,然后别人又修改了,你只是调用的话,那就只能关了重新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design cache里找到你需要更新的原件进行update

没有找到design cache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别人做的库,然后别人又修改了,你只是调用的话,那就只能关了重新打开。

自己做的库修改了,也只能关了重新打开吗?

网友:
自己做的库,在本机上的话,直接在原理图里面打开,修改后保存,原理图自动更新

网友B:
引用 楼主:
自己做的库修改了,也只能关了重新打开吗?

在原理图里面直接双击打开修改,保存,再点原理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找到design cache啊?

打开你的DSN文件,左侧列表里能够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原理图里面直接双击打开修改,保存,再点原理图。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开你的DSN文件,左侧列表里能够看到

concept HDL       DS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