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allegro关联问题

楼主(2016-01-21):
    我知道这个问题很多人问。但是依然没有找到解决我问题的方法
    PS:
    1,dsn,brd均放在同一路径下,无中文路径
2,dsn导出网表也导入到brd里面了,所以这两份图都是最新的了
    3,orcad里的enbale intertool communicatiao也已经勾选了,
    4,spb已经升级到049了。
    5,到别台机子,切到高版本依然不关联
    但是我的图依然没有关联,依然没有关联啊。它们是吵架了吗?实在无奈,求解决。

网友A:
    一定要用第一方网表,切到高版本还要重新导入一遍网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定要用第一方网表,切到高版本还要重新导入一遍网表。

    请问  什么是第一方网表

网友:
    关联有时就是这么奇怪,有的时候换个brd就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  什么是第一方网表

    第一方网表是这样的,见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方网表是这样的,见图片,

多谢 ,那我都是第一方网表导的,后面解决方法:更改dsn,brd名字 ,再导一次网表就解决了

网友:
    DSN和brd可以不放在同意目录。。。没有问题,只要5楼那样导入即可
我设计原理图和PCB从来都没有放在一个目录,而且还算是平行目录。只是DSN和brd同名。

网友:
    导入时DSN和brd不需要强求同名吧    ???

网友C(2017-08-11):
    我刚刚也遇到了这个问题。看了楼主上面的提示,最后发现。原理图的名字有非法字符。去掉非法字符就可以关联了。这软件太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刚刚也遇到了这个问题。看了楼主上面的提示,最后发现。原理图的名字有非法字符。去掉非法字符就可以关联 ...

    关键时候看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