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怎么铺静态铜?

楼主(2016-01-21):
AD9软件里面怎么铺静态铜皮?

网友:
ad也有铺静态铜这个概念吗?
快键PF不是铺方块铜吗

网友:
还有一种快键是PR,铺的区域的,或许你所说的静态铜是PR

网友A:
静态铜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静态铜是什么?

就是fill  也就是死铜,在pads里面叫copper , allegro里面叫static solid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fill  也就是死铜,在pads里面叫copper , allegro里面叫static solid

多谢解释

网友C:
AD9菜单里面不知道有没有, 在AD14里面place菜单下,有这么一个选项

就可以放静态的铜皮了

网友(2016-08-12):
引用 网友C:
AD9菜单里面不知道有没有, 在AD14里面place菜单下,有这么一个选项

就可以放静态的铜皮了

FILL和Solid Region都是静态铜皮,只是FILL是矩形的,Solid Region是多边形的。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