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帮朋友修三星电视主板,不知道有木有做电视主板的,看看

楼主(2016-01-21):
电视好像是红外只能接收到遥控器的频道调节信号到主板解码,遥控上的其他按钮控制不了电视了。电视的声音开到最大,调不到小。我觉得可能是红外信号到主板的解码芯片出现故障了。不知道是这样否,另外朋友说遥控器没有坏。所以问下有做电视转主板研发的没,这是个什么情况。。。

网友:
先檢查按鍵上的石墨是否已磨損?接點表面是否有髒污?

网友:
    估计遥控器坏了,部分功能失效;

网友:
    电视主板有反应,就说明主板红外这一部分是OK的,遥控器拆了看看是否某些按键的电路有问题。

网友:
    感觉像是遥控器的问题,主板能接收信号应该不会区分遥控码值的,先检查遥控器有没有问题

网友:
    遥控器的问题

楼主:
    上段时间修好了。是内部红外接收电路板与主板之间的连接线接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