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a和pcie

楼主(2016-01-21):
sata无独立参考时钟,pcie有独立参考时钟,哪位大神能说说pcie采用独立参考时钟的设计初衷?或者是基于什么考虑?

答案就在你那「初衷」兩個字上。^_^

网友:
芯片设计的电路就简单啦。其实PCIE 两种时钟电路都有,只是看你的支持哪一种,你可以去看看PCIE协议

楼主:
本人愚钝,望版主大人言明,多谢多谢!

网友A:
PCI Express 標準創立之初,是想制定一種在印刷電路板PCB)上的高速傳輸界面。伴隨一個時鐘Clock)訊號的原因,如菩提老木的說法,是為了讓芯片的接收端容易設計。

但隨著技術的進步及應用的多樣性,這種時鐘Clock)和資料Data)並行的傳送方式,卻是有幾許的不方便。

  • 當訊號必需離開印刷電路板PCB)而在纜線Cable)上運行時,時鐘Clock)和資料Data)並行的架構,會提高對纜線Cable)特性的要求,進而大幅增加纜線Cable)的成本。
  • 時鐘Clock)在纜線Cable)上傳輸,對電磁干擾EMI)的抑制較不利,且高頻衰減限制傳輸距離。

PCI Express 主要的應用是顯示卡,而 SATA 的應用則是在硬碟等儲存裝置。很顯然 SATA 的訊號需要離開印刷電路板PCB),並且跑在纜線Cable)上,制定標準時當然就沒有把時鐘Clock)訊號擺上去了。

我承認以上是個人鬼扯、唬爛的,不要再問我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CI Express 標準創立之初,是想制定一種在印刷電路板(PCB)上的高速傳輸界面。伴隨一個時鐘(Clock)訊號 ...

不问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问了

翻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翻臉了???

“不问了”不是我回的,十分感觉版主的耐心回答。

資料來源是 PLX 一篇在 EE Times 上的文檔,希望我的洋文兒不是太爛!>_<!!!
我知道不是你回答的!^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