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a skill 工具 突然没有了,请教给位大神?

楼主(2016-01-21):
今天打开allegro, 发现软件窗口上方的 eda skill 工具突然没有了,状态栏出现这样的提示:Opening existing drawing...E- *Error* fprintf/sprintf: too many format specs.
Command >

然后我就重新下载安装这个SKILL,可是还是没有效果,打开软件,仍然出现上面的提示,请问各位,谁知道原因啊?

以下是网站建议的:
1用户环境变量EDA365_Skill,内容为安装文件夹所在路径,例如D:\EDA365_Skill\
2.用记事本打开pcbenv目录下的allegro.ilint文件,在最后面添加一行内容如下,然后保存即可。errset(loadi(strcat(axlOSSlash(getShellEnvVar("EDA365_SKILL")),"EDA365_Skill_Load.il"),"eda365.com"))
我查看了以下,我电脑中都有这两个条件。

网友:
allegro.ilint放的位置有影响的吗

楼主:
大家好,我eda工具栏,昨天又突然出现了。。。我也不知道咋回事啊。。。

网友:
关键时刻掉链子了吧

网友:
出现过类似问题    好像是allegro.ilint的问题

网友:
把allegro.ilint文件内容贴出来看下

网友:
    是不是改了电脑名称?
建议找deargds版主咨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