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总线问题

楼主(2016-01-21):
    一个板子是usb3.0 转 sata 2.0 的,转换的芯片距离usb接口跟sata连接器很近,所以考虑直接走外层,少打孔,sata收发,usb收发长度在500mil左右;usb3.0(速率5G),我走了外层,没有打孔 ;但是sata(速率6G)由于收发交叉,所以收发没对在出转换芯片的时候各打了一个孔,从top还到了bottom,然后接到ac电容,板厚2mm,那么这个过孔长度有2mm,对于sata来说这样会不会有问题?(第二个想法:sata信号再增加一个过孔,走内层,这样每根信号会多出一个过孔,但是过孔长度可以通过背钻缩短,这样会不会好一点?)usb3.0走线情况怎么样?? 我打算只做四层板,有没有问题?求高手指点

网友:
    哈哈,我猜您这个板子是一个移动硬盘类的产品吧。其实没有这么纠结,第一种方式应该问题就不大了,也没有必要去做背钻,因为只有4层板,您想钻到哪里去呢?其实真没有必要

网友:
    Sata接口是不需要ac电容的, 因为所有的SATA盘上都有ac电容

网友(2016-05-03):
ESD的这种问题源头太难找

网友:
    5G信号不要看得那么重要,没必要背钻,但是如果器件在top层,那么走线尽量靠近bottom层,这样尽量减小stub,也不存在多大一个孔的问题,当然能走表层那是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