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图中FPGA JTAG电路的D1选什么型号好?

楼主(2016-01-22):
    如图。

网友:
    请问你的JTAG 口的速率有多少?这个是用于安装静电抑制器件的吧?选择合适的静电抑制器件就可以。

网友:
    可以不要~ 但最好有ESD管,毕竟烧掉一块FPGA可以买好多好多ESD管子。

楼主:
    就是为了怕烧FPGA,现在主要考虑选哪个管子好。

网友:
    推荐一个 RCLAMP0521P

网友:
    用这个吧,便宜又好用
ST的 ESDA6V1SC6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