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_Wizard建封装问题

楼主(2016-01-22):
一切准备好,create 之后,建焊盘的时候停住了,提示cannot open script file,NO match found forR145_115PST in the search path.请问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在软件安装时,需指定Cadence的工作路径/HOME位置

网友(2016-07-15):
我也遇到相同问题,解决了么?

网友: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