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sh ic丝印颜色与批次求助大神们 @超级狗 @版主

楼主(2016-01-22):
ic型号为 sst39sf020a 70-4c-whe   ;  1、请问ic丝印的颜色 白色与黄色有什么其他分别?  2、 这个flash型号从不同贸易商换了4个批次(每个批次10个ic样品),其中只有2个批次用在板子上是功能正常的(白色丝印),其他2个批次(黄色)功能出现故障,请问flash的批次会发生这么大影响吗?

网友A:
关键词:贸易商。。。还是从正规渠道拿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词:贸易商。。。还是从正规渠道拿货吧。。。

那从哪拿货合适呢?   正规渠道是指?

网友:
这得看你的供货渠道,找大一点的代理商从原厂拿货比较好

网友B:
如果不是假貨,還有一種可能是來自不同後段的封測廠。

灰色的印刷應不是庫存太久導致的,新品也見過這種印刷顏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是假貨,還有一種可能是來自不同後段的封測廠。

灰色的印刷應不是庫存太久導致的,新品也見過這種 ...

批次号会影响产品质量吗?原厂的批次号与 贸易商的批次号 一样的吗?

网友:
关键是是不是正品
一般不会出这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是假貨,還有一種可能是來自不同後段的封測廠。

灰色的印刷應不是庫存太久導致的,新品也見過這種 ...

板主,您看有什么替代料?

网友:
看样子就是买了点假货而已啦。 没事 花点银子再买就好

了解!老婆選錯了,也是花點銀子再娶一個就好。>_<|||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主,您看有什么替代料?

爺死踢(ST)有,封裝和指令都一樣,但 Sector Size 不一樣,軟體可能還是要要小改!

http://www.mouser.com/catalog/supplier/library/pdf/STFlashguide.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