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orcad16.3

楼主(2016-01-22):
不知有誰能幫小弟解惑
當零件數少時,orcad16.3轉netlist是ok的,但是零件多時就fail
如圖

网友:
你要打開 Session log 看看,才知道錯誤出在哪裡。 你沒有貼出 Session log 只貼出錯報告圖片是看不出來的。

网友:
找到你相应的fail log,打开看下问题出在哪里,和你的器件多少没有关系,一般是器件属性没有设置好

楼主:
但是相同的檔案在10.3 or 15.7轉netlist是ok的
只有在16.3才有問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