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线走线方式哪个好

楼主(2016-01-22):
差分线两根线交叉了 请问用那种方式连好点,请问那个好点,还是没什么却别。还有其他的方式么

网友:
    1.增加过孔。2.从两过孔的另一端绕过去。就是说图2里面绿色线从右侧出线画过去就不交叉了

楼主:
    我现在用的就是你图2的那种方式,还有人说要用互错的方式好一点,就是和我的图3那样的

网友:
    倾向于你的图3

网友:
    我感觉3比较好一些

网友:
    这个区别不大吧

网友A:
    去看英特尔的资料吧,讲的好,通过实践论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看英特尔的资料吧,讲的好,通过实践论证过.

嗯 那现在这个问题 是哪个好一些呢

网友:
    理论上应该没什么区别,不过视觉上估计3更容易接受点

网友:
    最后一张图!!

网友:
    最后一张图的等长会差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