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怎么获取到和pin相连的clinesegs

楼主(2016-01-22):
axlDBGetConnect(pin nil)
能获取到与pin相连的cline
但是cline->segments并不一定是按照从这个pin出发的顺序依次相连的
怎么能直接获取到与pin相连的clinesegs呢?

网友A:
但是cline->segments并不一定是按照从这个pin出发的顺序依次相连的
怎么能直接获取到与pin相连的clinesegs呢?

=> 可否舉實際的例子來看看問題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是cline->segments并不一定是按照从这个pin出发的顺序依次相连的
怎么能直接获取到与pin相连的clinesegs ...

Skill > pin = car(axlSelectByName("PIN" "U1.AU33"))
dbid:333964040
Skill > pinxy = pin->xy
(8650.03 -4817.12)
Skill > cline = car(axlDBGetConnect(pin nil))
dbid:346888488
Skill > seg1 = car(cline->segments)
dbid:342021800
Skill > seg1->startEnd
(
    (8882.0 -6702.62)
    (8878.0 -6698.62)
)
Skill > pin = car(axlSelectByName("PIN" "U1.AU31"))
dbid:333963880
Skill > pinxy = pin->xy
(8578.03 -4817.12)
Skill > cline = car(axlDBGetConnect(pin nil))
dbid:342962824
Skill > seg1 = car(cline->segments)
dbid:346566096
Skill > seg1->startEnd
(
    (8578.03 -4817.12)
    (8591.28 -4830.37)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是cline->segments并不一定是按照从这个pin出发的顺序依次相连的
怎么能直接获取到与pin相连的clinesegs ...

下面这种才是我想要的,我要的是从所选的pin出发,顺着segs一直到另一端的pin
当然,由于segs一定是首尾相连的,如果seg1与pin不是同一个坐标,直接segs做reverse就行
我想问的是能不能直接获取与pin相连的clineseg

unless(member(pin->xy car(segs)->startEnd) segs = reverse(segs))
目前可以用这个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面这种才是我想要的,我要的是从所选的pin出发,顺着segs一直到另一端的pin
当然,由于segs一定是首 ...

我的想法是取Net,再取dNet->branches->children 中的物件之後,再過濾Pin,Path,Via...,並針對Pin來取path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