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查找xilinx FPGA 管脚能承受的极限电压?

楼主(2016-01-22):
    因为要找TVS来保护,需要知道这个值,但查artix7的Datasheet没找到。请大侠指点。

网友A:
    請參閱 Virtex-7 VINVCCO 電源管腳說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參閱 Virtex-7 V 及 V 電源管腳說明!

多谢版主!我在Datasheet中查到一个表如下图,不知道红色圈中的UI是指的什么?第2行和第4行参数是什么意思?请指点!谢谢!

网友:
    UI = Unit Interval

你會繼續問,什麼是 Unit Interval 對不?

你知道眼圖Eye Diagram)吧?

    眼圖Eye Diagram)的一個訊號區段就叫 Unit Interval

    小弟在公司無法上傳圖片,請等到下班之後!

网友:
    搏命演出在狗糧倉庫中挖到的!

楼主:
    版主威武!!!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