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设计求教

楼主(2016-01-22):
状态检测
LED1 绿灯;LED 2红灯
1.绿灯由灭变亮,红灯亮一下(几秒钟)或者闪一下,然后就灭了;
2.绿灯由亮变灭,红灯亮一下(几秒钟)或者闪一下,然后就灭了;
有没有硬件电路能实现这种功能 求指教

网友A:
    需要纯电路搭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纯电路搭出来?

    是啊, 我感觉软件好弄 这硬件没法下手啊~~

网友:
    用触发器和555搭个试试。

网友:
    搞个端口少便宜的单片机做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 我感觉软件好弄 这硬件没法下手啊~~

    用个便宜的单片机来实现吧,用软件来控制
比硬件搭起来方便,以后有别的需求可以延用电路,改下程序就OK

网友:
    可以用纯数字电路搭建

网友:
    用个小的MCU几毛钱  软件还稳定  硬件麻烦不稳定 比如台湾STC的

网友:
    逻辑芯片轻松搞定啦,自己列一个逻辑表。
    当然软件来做,就太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