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MI滤波器设计问题?

楼主(2016-01-22):
请教一个问题,希望大家能科普一下EMI滤波器的知识。请问:
1.附件中的EMI滤波器差模电容和共模电容是什么类型的电容?
2.差模电容的容值是2u,他选择两个电容并联,两个电容的形状明显不一样,难道两个电容的容值之和为2u,这样有什么好处呢?
3.共模电感选择什么材料呢?
谢谢!

网友:
    第一个问题----电容里面有丝印标注,很容易查看电容类型。第二个问题---电容容值也是有标注的

网友:
    这种滤波器的X/Y电容,有点差别的,我常用的是MKP( 代表金属化聚丙烯电容器)

网友(2016-03-28):
    供模電感一般選用猛鋅材料

网友(2016-04-29):
    版主威武版主威武版主威武

网友(2016-11-02):
    金属化聚丙烯电容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