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6.6 Shape填充图形可以改吗?

楼主(2016-01-23):
    allegro16.6 Shape填充图形可以改吗?
    现在动态的Shape是下面这样的,点填充的,可以改成其他的吗?像静态一样全填充可以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不选

    不行哦,你这个不是16.6吧。

网友:
    allegro17.0

    都不勾选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行哦,你这个不是16.6吧。

把文件发出来

网友B:
    打开User Preferences Editor,Display>Opengl>static_shapes_fill_solid(勾选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开User Preferences Editor,Display>Opengl>static_shapes_fill_solid(勾选它)

    谢谢,这样设置是可以的,全填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文件发出来

按6楼的设置是可以的,OPENGL里改。谢谢。